跑C1也修不了 ga-p61-s3p

楼主(2014-03-07):
我手上有一块技嘉主板Ga-p61-s3p 一开机就C1 不放内存也是C1 放喇叭也不报警 只换过IO  主板还在我这里 各电压供电全正常 本人修主板也不久 才2年多 请大师们帮帮忙查下 这可是通病哦 谢谢

网友:
sda scl查了没

网友A:
BIOS有没有问题,LZ

网友B:
C1不报不般是程序问题导致自检不过,请先刷个BIOS试。

网友C:
技嘉主板bios爱坏

网友D:
测下内存供电电源时钟数据 DDR2 238P要有3.3没也会出这种问题 修过几块 238P外接电阻坏显示C1 英特尔主板 DDR2 238P没3.3V会显示 21 22 23 刷BIOS试下

网友:
3代   spd  在236    电压为3.3V   放喇叭不报警   有可能是乱码哦 不是真正的不过内存哦    看示波器的波形吧   稳当

网友E:
把内存边上的那个小IO换了看下.....我遇到过一批H55也是技加的板同样是C1不过重启.....全部一批换了这个小IO修复的

网友(2014-07-12):
都没报警 估计桥哦

网友F(2014-03-07):
技嘉主板BIOS容易出问题,还有看看主板背面有没有断线

网友G:
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刷bios.或桥出问题了

网友H:
早就遇到了  刷BIOS 干桥  连CPU座都干了还是C1  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没有问题,LZ

没问题的 BIOS也搞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早就遇到了  刷BIOS 干桥  连CPU座都干了还是C1  最后换板子了

这就麻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刷bios.或桥出问题了

电压全正常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主板bios爱坏

搞过BIOS也不行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嘉主板BIOS容易出问题,还有看看主板背面有没有断线

看过了 没有一点现像哦 哎

网友:
打内存阻值看看。有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不报不般是程序问题导致自检不过,请先刷个BIOS试。

刷个BIOS了 哎 难搞啊

网友:
三大条件  供电时钟 复位都有吗  内存供电 不行就刷BIOS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测下内存供电电源时钟数据 DDR2 238P要有3.3没也会出这种问题 修过几块 238P外接电阻坏显示C1 英特尔 ...

这是DDR3的哦 DDR3的电压是多少?是第几个引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没有问题,LZ

BIOS没有问题

网友:
DDR3内存电压是1.5V嘛  内存上面都标有  百度找下就有DDR3内存定仪

网友:
重点查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这个板 线刷BIOS 再不行 查看内存SPD 电压 正常否 再不行干桥

网友:
把内存插槽旁边的电容换了试一下

网友:
这个要是2个BIOS的话 先用镊子短接主BIOS的1和4脚再加电试一下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压全正常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电压正常了,还是过不了。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内在插槽脏或者氧化,请用镊子擦干净;二是时钟信号没有;三是没有系统管理信号;四是没有SPD信号;五是内存坏了;六是内存和主板不兼容;七是BIOS程序有问题,刷BIOS吧

网友:
加焊北桥,或刷BIOS

网友:
这个嘛,测量内存槽236脚是否有3.3V,没3.3的话直接ATX橙色线飞过去,还有就是刷M-BIOS,把B-BIOS吹掉!一般都是这两个居多,再不行就是量量数据时钟了,今天刚刚刷好一块技嘉G41的,跑81,刷后亮机,再换个风扇给他,还能收100块

网友:
bios 内存供电 时钟 北桥

网友:
DDR3的是1.5 SPD3.3 查236PIN电压

网友:
这种事自检没检啊,怎么上来就C1呢,估计就内存问题,内存条件怎么查呢

网友:
顶一个!楼主真历害

网友:
我想这板还是有质保吧,不行就送修啊。

网友:
有没有检查一下VTT_DDR,要不是插槽或是内存本身兼容问题

网友:
BIOS 跟断线问题比较多吧 看看有没有烧断线

网友:
有点像座子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个ME BIOS,这个要刷才行

网友:
1、先查内存年供供电,2、再刷BOIS,3、coms放电 4、换内存,通常技嘉鸟板子,BOIS坏得多,是通病!

网友:
有遇到过一片技嘉,代码C3,最后测量是内存地址线有一条短路,线是一直连接进北桥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刷pcb版本一样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DDR3的哦 DDR3的电压是多少?是第几个引脚啊?

ddr3的spd是236脚 3.3v 另外还有118脚和238脚

网友:
CPU供电全出了吗,电压正常不,CPU供电低了,同样不过内存。

网友:
换个CPU试试,说不定有意外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内存供电电源时钟数据 DDR2 238P要有3.3没也会出这种问题 修过几块 238P外接电阻坏显示C1 英特尔 ...

SPD 236 3.3V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118 238 3.3v  复位168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DDR3的哦 DDR3的电压是多少?是第几个引脚啊?

DDR3      SPD   236 3.3v

网友:
61的主板,诊断卡不准的,大多数都不跑数

网友:
有的内存不过是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出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内存边上的那个小IO换了看下.....我遇到过一批H55也是技加的板同样是C1不过重启.....全部一批换了这个小I ...

嗯嗯 我本来也杨换哪个小IO的 很难找到这个小IO芯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没有问题,LZ

bios就算有问题 拔内存也会报警的吧

网友:
一开机就c1?我以前修过,换个io就好了!

网友J:
32.768不行也会跑C1、基准电压低也会跑C1/l
楼主多查查

网友I:
引用 网友J:
32.768不行也会跑C1、基准电压低也会跑C1/l
楼主多查查

什么32.768

网友:
测试内存的供电 1.5v  0.75 SPD电压 Sdata总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是内存不过   技嘉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32.768
32.768khz晶振

网友(2014-07-11):
是不是内存槽的事

网友:
内存槽236脚有无电压,无就是断线了。

网友:
三代 是长的那一段 左边 跟右边第三脚 是总线 左边第五脚 是 3,。3v直通电源座

网友:
好经验,精华

网友:
3代内存是有复位的 你查下看看

网友:
都正常就留意下接口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