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桥供电

楼主(2014-03-07):
维修新手求帮忙!昂达G41 Ver4.00主板 量各大供电只有内存供电有,桥供电0.54v,cpu供电0v。桥供电由芯片UP6103S8控制,测得1脚12V ,5脚12V ,6脚FB脚0.23v,7脚3.7v。7脚是vref是不是偏高了呢?将UP6103S8拆下测量主板上7脚阻值对地却是为无穷大,应该是不对吧?怎么装上测量却有3.7呢?难道此芯片7脚vref是自己产生的?找不到此板图纸或相关资料。所有求助各位了

网友:
代换个UP6103S8试下看 不行在慢慢查

网友:
先换掉了、

网友:
你说对了 就是自己产生的 更换之应该就好了

网友:
更换好了,好了吗?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现在只能找芯片试试了,没备有这芯片

网友:
7脚REF是基准电压,由MOS管工作后返回到REF的。有时也作OS脚,即开启脚,这个得看电路设计

网友:
从这个图看,第7脚显然从其他地方提供电压,属于开启脚,所以你得从第七脚跑线,

网友:
这个芯片7脚VREF看电路好像是开启作用测量有3.7v,但跑线路跑不出来也没图纸。将芯片拆下来测量主板脚位是阻值对地无穷大不知道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要判断芯片有没有坏,把内存供电芯片和桥供电芯片对换下,它们型号应该都是up6103s8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
学习了,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告诉我下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PDF资料

网友:
换芯片UP6103S8好了。有点不明白的就是测量7脚vref有电压,但对地阻值却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