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不认USB

楼主(2014-03-07):
今天收一台不认USB的,BIOS下也没开也没关,我选择开启,保存后再进BIOS看到还是没选择,时间到是可以保存,就这一项打不开,什么问题

网友:
那只有换桥了

网友:
量一下供电跟阻值!!!

网友:
看看USB供电,阻值都有没有,有就换USB,没有就查南桥条件

网友:
好像有个USB的电源芯片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查下供电与阻值吧

网友:
先看电压,再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