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AMD CQ45 板号LA-4111P

楼主(2014-03-07):
CQ45  板号LA-4111P   BIOS

hp cq45 LA-4111P BIOS.rar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子,下载来试试

网友A:
我要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试试看行不行

但愿你能修复,BIOS肯定是好的 这个绝对放心

网友A:
没有修好,看来是板有问题了,两个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开机,北桥都换过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好,看来是板有问题了,两个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开机,北桥都换过了还不行

AMD的CPU 你换了没?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正想换个CPU试试呢,找个CPU换上试试

网友:
没有好的CPU  坏的U放有的机器上面可以占亮  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B:
楼主的 刷了不开机  不触发了     不知道我这个    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4-04-06):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刷了不开机  不触发了     不知道我这个    有没有问题

怎么可能捏,好机器备份出来滴

网友:
肯定是不可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