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1EL不通电

楼主(2014-03-07):
检测发现电感只有1.几V 怀疑是电源IC没有5V输出,IC是mp1584en 找不到代用的。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补充下这是LED 12VDC

网友:
到淘X里看看,实在不成就该个电源板上去

网友:
检查是要有确切的判断是否坏,不应该是怀疑的态度啊。

网友:
应该有个先后顺序的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