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掉电,显卡高温发热修复

楼主(2014-03-07):
接到机器发现开机掉电,经过仔细检测,发现此机掉电和散热无关,由于是AMD芯片组,故加焊北桥。

加焊北桥后故障依旧,继续查找毛病,更换北桥供电管,也不行。

最后刷了BIOS搞定!

进系统后温度测试。显卡瞬间达到88度,高温报警关机。果断加焊显卡,故障解决!

网友A:
显卡温度高,你不去加防显卡散热这块,而是去加焊,我想请问如何判定的

网友:
你难道没有怀疑散热问题就去加焊了,做事真有效率啊

网友:
到现在,我没遇到过,请问楼主思路??????????????????????????

网友:
那到底是刷BIOS好了还是加焊显卡好了?不解

网友B:
q楼上的都是正解,我也没遇到 过。。楼主这样能解决高温问题么

网友C:
到底是刷BI0S是最后 还是焊显卡是最后

网友:
有时显卡虚焊也会导致温度高的,总之楼主的思路就是加焊再说,万一好了呢?

网友:
AMD的好怕修 奶奶的太容易出问题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温度高,你不去加防显卡散热这块,而是去加焊,我想请问如何判定的

众所周知,显卡虚焊肯定会导致高温,而且之前我在显卡芯片上是加了铜片的,因为此机散热不好。 加铜片后仍然高温,当然要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刷BI0S是最后 还是焊显卡是最后

没看明白吗? 此机两个故障。 1是开机掉电,无法进系统。 2是进系统后发现显卡温度高。

开机掉电是刷BIOS解决的,显卡温度高是焊显卡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楼上的都是正解,我也没遇到 过。。楼主这样能解决高温问题么

只能说明你经验太浅。

网友:
DELL_M5010 AMD独显

网友:
还是干的显卡啊

网友:
真是干练啊。又学到了

网友:
楼主BIOS我亲身拆一新机测试绝对能用OK!

网友:
北桥有遭误杀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华硕有两款比较常见  这款没遇到过

网友:
碰到一个。。 开机掉电。摸显卡背面不到一分钟就烫手。 按你的方法试试先

网友:
我有台准备找CPU 试试

网友:
学习下 看看大家都怎么说

网友:
好多问题是靠经验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不明白楼猪说的。。

网友:
bios? 还是显卡温度高引起的呢

网友:
这个要先排除散热问题了

网友:
高温干显卡,学习了

网友:
是BIOS问题?咋看不到帖子

网友:
这问题修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2014-04-06):
m5010开机报警6声一般是北桥 掉电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对故障判断相当准啊,很自信。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哦

网友:
楼主加焊了显卡后温度变低了多少?不会出高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