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后一到桌面就重启是系统问题么?

楼主(2014-03-07):
给一台品牌联想台式机装系统后 系统一到桌面就重启,可以进PE 安全模式 没问题

请在PE里面把显卡驱动卸载,然后重启看能不能进入系统,或者在安装系统的时候手动取消驱动安装包。

网友:
不知道是,只装C盘还是全盘格了装的

网友:
把所有驱动卸载掉 看看

网友:
全格式试下,不行别打驱动咯,装好后再打,先软后硬来嘛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源或者换一个好的电源再试试看。

网友:
全盘格式了,也换了个电源了

网友A:
谁有纯洁的GOS文件下载啊,我下2个系统  还是一样的问题  但是进PE  安全模式没问题 真奇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有纯洁的GOS文件下载啊,我下2个系统  还是一样的问题  但是进PE  安全模式没问题 真奇怪啊

沒有不懂你說的是哪玩=˙

网友:
是你安裝的系統有問題吧
你還有其他系統或光碟可重安裝嗎

网友C:
遇到过,是硬盘的问题,你把硬盘用MHDD擦除了,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是硬盘的问题,你把硬盘用MHDD擦除了,重新分区试试

怎么擦除?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兼容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分区表有问题,重新分区再做系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不懂你說的是哪玩=˙

这个纯净版系统试一试::http://pan.baidu.com/s/1jGKBfYA

网友:
进PE 安全模式 放一段时间没掉电 也不重启  这说明主板是没问题的吧?  会不会,进系统用电大,主板那个电压或则电容鼓包 造成重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是硬盘的问题,你把硬盘用MHDD擦除了,重新分区试试

11楼说的是,就是C盘有坏道,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电脑是 新的么   现在出的机子要改选项的

网友:
你可以换个版本试下;如果还是重启就不是系统的问题了,还可以测试下硬盘是否有坏道,或者检测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