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DA0GC5MB8F

楼主(2014-03-07):
i3 330m HM55 ati 216-0728018  进水的机子  待机触发掉电  到O.O1几就掉了  思路  :看是否有短路  或者哪个电压没有起来  各个电感都是好的阻值  3M/5M都出来了并且没有掉,那查EC(it8502E)吧!看到EC附近的声卡芯片都腐蚀掉了  Q清洗后加锡  还是依旧 ,EC因为能触发 就是掉电而已 所以 供电复位ACIN ,都应该是好的。  那就时钟和BIOS了 示波器一量没有读取资料没有波形! 一看晶振1、4脚直连EC,打对地阻值  一脚是500 多  另一脚却只有200多 都是直连!那问题就出来了   而且remrst 和dnbswon 都为低说明没有触发南桥、说明EC本体坏 ,立马换掉EC电流上到0.5左右但是跳了一下 说明那里有短路!再测测电压  就核心供电和显卡没有供电  由于显卡的供电是在核心供电的后面产生的 !所以查核心供电  ISL6288放大镜一看果然发现问题。有脚发黑、加焊上锡、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把它拆下来一看果然17pin断线

是给它供电的  好吧补上线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换上新的芯片还是没有出来核心供电啊!但是问题肯定出在这   由于是QFN封装的而且脚很密!所以重新仔细焊上奇迹来了  电流跳变正常了啊 看来是好了!

总结  思路是 时序倒着来检查修问题!哪路电压没有起来就修哪里!

网友:
本人焊工不好,QFN的一直都是让人家代劳,眼镜带上去手都抖

网友:
这个方法不多。我一直顺道修呢

网友:
发个帖不容易,大家不同要吝啬评分啊,亲们

网友:
思路不怎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