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3不定时白屏红屏蓝屏绿屏

楼主(2014-03-07):
电脑接到手点不亮。加焊显卡北桥能亮机,但进PE还没进去就显白屏过后换红屏蓝屏绿屏。求大侠指导。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晕,也不重植一下,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重插下屏线吧。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屏线也重接过了

网友:

当出现白屏时。。会自动切的几个色的屏。。就好比联想显示器通电没有信号在那里屏检一样

网友:
现问题应该也解决。。最后多插了几次屏线搞定的。。谢谢8楼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