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说说今天秒杀的几张板子

楼主(2014-03-07):
转眼一天过去,到中午来了一些板子, 七彩虹G41 2张。 信步G41 2张 铭瑄 G41一样 杂牌G41一张 富士康G41一张 听我慢慢道来,没什么技术含量!

七彩虹A  不过内存,查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刷BIOS

七彩虹B  没有CPU供电, 芯片是RT8802 查12脚 换电阻124和105好!

信步A   不跑马(复位拉低) 查了一下供电,复位A15脚剩下1.8V   断电,看了一下全板子,比较新,压座子顺利跑马(属于经验了,维修到很多)

信步B   没时钟,查了一下时钟,发现谐振电容没有电压,换晶振不行,果断坏了时钟芯片!

铭瑄    没CPU供电,看了一下芯片RT8802 ,测12脚正常(习惯测12脚先) 转到1脚VCC/EN 发现没有供电,跑线,到一个电阻,电阻接一个三极管
测三极管B极0.66V 有另一个三极管的C极给的,拆了三极管, 1.2V上来,跑马! 那个空着的位置就是拆了的!

富士康  不跑码, 打一下供电,都正常,看CPU座子也没脏,刷BIOS 后跑马!

现在是杂牌G41 ,这个杂牌看见就烦,没图纸,用的芯片也是少见的 还有这个板子是别人修过的!

  看起来像是华硕的,哈哈,! 上电测了一下 是CPU没供电,看了一下CPU供电芯片是UP1608AK 芯片给上家吹成这样,应该挂了吧!

心里想,应该没PDF把,上论坛搜,网友说UP6206的一样, 这下好,有图!

28脚和33脚 18脚 都是供电 先测一下, 28脚和33脚12V供电正常!! 18脚测为1V 不正常,看了PDF的电路,5V经过2R2电阻,再给一个电容,再到芯片的引脚, 2R2电阻已经给上家换了,测2端都是正常5V ,先把电容拆了, 结果还是一样! 现在就剩下芯片了, 芯片上家应该是坏过! 不管,吹下来,在焊盘上面加锡, 在吧芯片吹下去!(这个就没照了,一个人不能照)    5V上来,通电还是没有CPU供电,看了一下EN脚是3脚,
测位0V , 看在芯片下面的两个三极管了,表笔测, 其中一个与EN脚相同!查电压, B极为0.6V 导致三极管导通,把三极管拆了,EN上来,跑马!

最后上传杂牌G41的BIOS

网友:
楼主修板搞得比吃饭还顺手

网友:
没供电的就是好修

网友(2014-04-14):
   三级管  拿掉为什么不受影响呢

网友(2014-06-18):
不是G41差啊,而是G41被收旧货的收了卖统货了,

网友(2014-05-15):
楼主太NB了 羡慕啊

网友(2014-03-07):
全部是G41,生意这么好。

网友:
生意这么好啊,技术也不错。

网友:
生意好啊 技术不错 高手嘛  哈哈

网友:
楼主专修INTEL的板啊,技术不错哦!

网友:
快到夕陽工業了......

网友:
还没接触过主板呢 看帖子很过瘾

网友:
高手啊好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光看都过瘾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啊,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真厉害,没供电的我都是换供电芯片,不行就没辙了,都没想过查到周围的三极管和电阻等,学习了

网友:
up6208pk 有资料没

网友:
秒杀?部共不够15分钟?不明白有时钟换?

网友:
高手啊,经验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