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61WA显示器花屏显示器

楼主(2014-03-07):
看后判断驱动板问题,连上笔记本没问题,接上主机之后就花屏一样,手里有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刷了25也不行后来把VGA旁边24C16芯片换上之后好了,判断是程序损坏刷完之后显示正常。

网友:
24c是存一些参数的吧

网友A:
楼主是用空白的代换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空白的代换吗?  谢谢!

不是啊,24C里面也有数据是管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