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g掉电

楼主(2014-03-07):
ACER 4738g显示十多秒后掉电,我把CPU,3V 5V的大电容换了,南桥用风枪加焊了,外设都排除了!声卡 网卡也拆过!时钟 复位都正常!现在就差找图纸看PG信号了跟刷BIOS 了!各位高手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高招吗!谈谈

网友A:
掉电后还能继续触发吗?如果不行可能是少电压~!

网友:
温控电路,看看EC复位是否受温控,断开试试 还掉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能继续触发吗?如果不行可能是少电压~!

可以触发的

网友B:
这种故障比较复杂,主要查绝缘纸,温控电路。cpu,桥。电源口。高压板等。

网友C:
以前遇到一台加焊CPU供电芯片好了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比较复杂,主要查绝缘纸,温控电路。cpu,桥。电源口。高压板等。

单单裸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能继续触发吗?如果不行可能是少电压~!

解决了,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比较复杂,主要查绝缘纸,温控电路。cpu,桥。电源口。高压板等。

解决了,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一台加焊CPU供电芯片好了的。楼主可以试试

解决了,是显卡问题

网友D:
显卡问题也会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问题也会掉电吗。

对,这样掉电的很少见

网友:
反正我没见过。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这机器显卡空焊导致显示掉电比较多

网友:
原来如此  又学到了

网友(2014-07-27):
真的是这样吗,我也加焊一下显卡看一下我的好了没?

网友(2014-08-26):
楼主什么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