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s3p求助

楼主(2014-03-07):
PCI-E旁边的1000UF 6.3V爆浆 6个 全部换了 有个 电容 6.3V电压 才。1.5V输出到 KB3918 G极 S极输出才4.44V 请问正常嘛 可以不可以 判断 KB3918坏了 这个 给北桥旁边  是给北桥供电的吧,之前电容换了 可以点亮 但是 卡技嘉画面 死机 重复两次 这样 然后就点不亮了 基准时钟0.42V  3.3V 总线时钟 3.3V 总线数据3.3V   哪位师傅给指点下

网友A:
压下桥和CPU试下看能过吗 能过加焊桥和CPU座

网友:
刷BIOS试试了

网友:
4.44v肯定不是给桥的供电 哪有这么高的桥供电 你说的是给风扇针供电的MO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下桥和CPU试下看能过吗 能过加焊桥和CPU座

都压过了,土炮不敢加焊北桥还是先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