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3-07):
联想G475,板号LA-6755P 3V输出只有1.5V,5V输出只有2.4V,断开3V后级电路,3V和5V就正常了,所有电感对地值都正常,不知道该往哪查了,哪位大哥碰到过指教下小弟,谢谢!
板号
联想

网友:
后级拉低 3 5v自身供电不足

网友:
在5v处断开后级 接个5V风扇看电压5V有没

网友(2014-04-22):
USB口短路了 我修过一样的

网友(2015-05-11):
拆后级相关的芯片

网友:
你有图纸吗,有的话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