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usbcdrom=win7 光盘

楼主(2014-03-07):
制作usbcdrom=win7 光盘  在bios里认到是win7安装盘,怎么制作要看回帖多不呀!!

网友:
先把U盘量产为USBCDROM,再把WIN7 GHOST安装盘的文件ISO文件}先把WIN7.GHO去掉{ 写进U盘,、完了

网友:
呵呵,是这么说的,XP的安装盘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两种方法:
量产工具;
微软的win7 usb dvd 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