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的几种可能性

楼主(2014-03-07):
笔记本掉电的几种可能性:
1.有点压没有出来;
2.有短路;
3.供电不稳定;
4.桥、CPU、内存坏了。

网友A:
温控部份出问题,这个怎么 能漏

网友:
还有PG信号和温度引起的掉电。

网友:
bios
   也会  以前 遇到过   开机掉点   华硕打本  英特尔 芯片组  开机掉电  最会 刷bios好的

网友:
还有更多的吧

网友:
宏基,东芝爱用的NEC大电容滤波不良也会引起掉电啊

网友:
有时会碰到一显示马上掉电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最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部份出问题,这个怎么 能漏

是的 你说的很对

网友:
有的机器拆下来可以,装上去又不行,容易接触短路的地方,贴点美纹纸就ok了。

网友:
掉电的问题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