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亮机,屏不显。神操作!

楼主(2014-03-07):
收到一台V450,带独显的。插上电流表,看电流应该是亮了,但是屏幕还是不显。哈哈,这应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做桥问题了。拆掉机子,看了下独显和北桥都被做过。果断热了下显卡,插上外接显示屏,没亮~不会是不支持外接吧?接上显示屏还是不亮。这难道是显卡坏了?打了下各个电感的电压输出,都出来了。显卡的晶振也起振了。这是哪的问题呢,把屏拆开,想换个通用高压条,看是不是暗屏。结果坑爹啊,屏线上的高压条的插口和通用的不一样。没办法了只能测一下屏线接口的阻值,测了下供电,红绿蓝的对地阻值,阻值OK。没办法,看图纸

打了下14PIN LVDS_SCL和15PIN LVDS_SDA的电压,电压输出了。再打了下20PIN +LCDVDD。咦,没有输出电压。跟着+LCDVDD到了这里
显卡发出的VGA_ENVDD经过R1的0欧姆电阻到Q1的三极管。在板上找到R1测了下没有电压。难道是显卡坏了?算了,浪费点时间,上BGA。拆掉显卡,结果看到了这个

各位仔细地看官,看到了什么没有?没看到么,我告诉你们,焊盘那里起泡了中间两个,旁边一个!难怪接屏不显,主板都起泡了还显个什么!这该怎么搞呢?嘿嘿,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好弄了。现在焊点上找到与起泡地方的那些相通的点,中间不要找了,中间和很多点相通。旁边我看了下,起泡的地方刚好在一条供电线上面,找到这条供电线的点,轻轻地讲绿皮刮开一点,露出铜线,接下来就是要找到是在桥上找到起泡那些点,都不要上珠。旁边的就必须那一条漆包线来飞下线了。也就是这样的

看到线了没。就是那里。做上BGA,把线焊接到刚刚找到的那个供电线的点。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久违的亮机来了!嗷呜~~

高手啊,又学一手,谢谢

网友A:
怎么就没个人顶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没个人顶一下么。。。。。。

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太强了,你,望尘莫及

网友C:
哈哈 BGA飞线 高手作为  飞到0.4间距那就牛了

网友:
为什么会起泡呢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借鉴来试试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D:
不知道是我没看懂还是你没说清楚

网友:
借用你的经验,谢谢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看着容易  做起来其实很麻烦的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好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把线焊在芯片上,在飞到主板的芯片外的相应的点上吗,如这样的话,做BGA时飞线会不会脱落,或与其他的点相连!???楼主最好说详细一点!

网友:
表示没看懂  可能要意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弄

嘿嘿,知道电路就能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把线焊在芯片上,在飞到主板的芯片外的相应的点上吗,如这样的话,做BGA时飞线会不会脱落,或 ...

不会脱落,在晶块上不是要粘贴铝箔纸么,把线压到铝箔纸下面就好了。做BGA的时候线不会脱落的

网友:
拖焊盘的时候,烙铁温度过高,做桥的时候也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我没看懂还是你没说清楚

呵呵,其实很简单的真的 就是做桥的时候注意点就好了。还有就是飞线到桥上的时候,线的高度不能超过锡珠的高度,不然锡珠会连不上焊盘,或者会连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BGA飞线 高手作为  飞到0.4间距那就牛了

0.4没试过不过0.35我就想吐血

网友:
人才   楼主  挺你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这方法没试过。。。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