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显示器A1082元件型号求助

楼主(2014-03-07):
接台苹果显示器不通电,拆机一看有几个元件都烧糊了,由于没有图纸,不知元件型号,麻烦有这板或者有图纸在修这机器的大师们告知下,板上标示是Q1和Q17。先谢谢各位了!Q17是个MOS管,还可以看到FDS69字样,Q1是三极管,根本看不清字了,由于手机像素太低,委屈各位了。

网友:
你这也太低的像素了吧  根本帮不上忙

网友A:
好模糊的感觉,你还是拍清楚再来求救把

网友:
用电脑摄像头挑好焦点拍一张,这个故障要有清晰的照片才能帮上忙

网友:
雾里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模糊的感觉,你还是拍清楚再来求救把

板上根本是看不清的了,有没有图片都一样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这图纸或者主板。帮我看下。

网友:
这是网上好板的图片,就是红线中的芯片,可惜还是看不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