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2014-03-07):
我这有一块显卡网驰GTS250-GD3 512M 只要装在主板上开机主板通一下电就自动断电了!换别的显卡可以正常开机!请问这个显卡哪里有问题啊?我小白新手才学维修的!请各位大神师傅指点一二啊!越详细越好啊

网友:
在线等啊!!各位大神求助啊!!

网友A:
显卡没什么好修的。 做下BGA 。不行就拉倒吧。一般都是芯片坏的,或者是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什么好修的。 做下BGA 。不行就拉倒吧。一般都是芯片坏的,或者是脱焊了

不是吧!!我用万用表测试mos显卡外部供电口哪里的MOS我用电阻档测量2K有一个是0.019还有一个是000请问这个需要更换吗?

网友:
应该是短路故障 先查mos是否有击穿 断开6针供电关机吗?

网友:
掉电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没修的了  芯片坏

网友B:
修显卡的话,一般都看显卡的价值,如果一般的话,加焊下没有效果 就不要了

网友:
基本上芯片坏了或元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显卡的话,一般都看显卡的价值,如果一般的话,加焊下没有效果 就不要了

维修论坛,想问的问题是求知识,来不来就放弃,就不要干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