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笔记本掉电一例

楼主(2014-03-07):
今天有客户拿来一台dell的n5010.据客户说是在宿舍玩游戏的时候,老师来查宿,当时合屏的时候比较用劲,结果后来就开不起来了。
        先开机看下情况:7声报警,接电源现实电流到0.75左右。7声报警应该是cpu故障,由于当时手上机器比较多,就先留下检测了。
        拆机,然后测试电压,发现cpu供电只有0.35,显卡无供电。很明显应该是cpu供电出问题了。前两天好像也遇到了cpu供电只有0.35v的机器,当时客户要的紧,没修。
        问题一:拆了内存电池后,接电源板想测量下cpu供电ic的条件,奇怪的事情来了。听到电感有异响,然后电流一下上去了,再测cpu电感1.1v出来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遇到类似的现象的修友,希望能讲解下原因,谢谢。
        问题二:能开机了,那就接显示器,发现都正常,然后装机。问题又来了,不定时掉电。有的时候能进系统,有的时候屏刚有反应就掉了。由于刚开始遇到的是cpu供电不对,所以也没多想,直接拆机,吧cpu滤波电容全换了,然后再试,还是一样的。网上查资料,论坛里面有人说是电源板上有个电容出问题会这样。直接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接着判断,是不是整机供电不足的原因呢,用镊子直接端接pu301的管子,每次都正常。
        维修虽然结束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cpu供电只有0.35v的现象还是很困扰,由于也不知道是怎么好的,担心过段时间会不会返修。
        这个机器的图纸论坛有,就不占资源了。

网友A:
PU301是什么供电?

网友B:
PU301是什么管子呢,手上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301是什么供电?

就是隔离管子,19v进来的第一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301是什么管子呢,手上没图纸

就是隔离管子,19v进来的第一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隔离管子,19v进来的第一个管子

没完全导通吗

网友(2015-01-03):
七声好像是北桥吧

网友:
学习学习,mark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楼主这问题好奇葩。7声我就遇到是北桥的。

网友:
感觉这机的北桥挺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