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进水的机器,断线问题,修好也要靠运气

楼主(2014-03-07):
2天前接到电脑店送来的一个联想R400,机器是进水的。他们拆开清理过了,进水不多,不过时间好像比较长了。
机器拿来的时候可以开机,偶尔不能开机(10次有2次不能开机,没电池自动上电)不稳定。拆开测试了2天也没发现问题。今天到店里开机还是偶然不能开机。
下午不忙了,又用表在主板捅来捅去,最后发现彻底不开机。心里凉了半截啊,接电源都没有主供电,以为被我搞坏了。。。。
这个时候发现短线的点了,上图:

传孔飞线后又可以开机了,而且是每次都可以开机了。可能是时间长了或者被我桶得彻底断线了才找到这个问题。

网友:
沙发。。。找到问题就好,就怕没找到问题过两天又返修

网友:
没错,修进水机器就是靠运气啊,进水多了不见得修不好,进水少了不一定就搞定,(前提技术有限,高手就高了)

网友:
像这种不稳定的机器比较难判断故障

网友:
板层很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呵呵!

网友:
这个故障还真不好排除,楼主运气很不错

网友:
进水机 主要是 看进水位置 细心找 断点 还有腐蚀点 ,一般会修好 !除非搞得很烂的进水板子

网友:
学真的是靠运气

网友:
运气加耐心,加上技术,成功是必然的

网友:
确实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