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T42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3-07):
机器T420  能开机而且一切功能完美OK,就是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按开关无反应,也就是保护隔离也掉了,过一会或者第二天不定时什么时候又可以亮机,拆机观察无进水 无腐蚀,很新的板子,这个板子前前后后修了很长时间,因为客户不急用所以他这个就总是往后推,IBM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不触发的时候-PWRSHUTDOWN为0V也就是保护隔离也被关闭了,直接拿TB62514开刀我先测的是VCC3SW是3.3V正常的那么VINT20wo觉得肯定也正常了吧于是我就没有测VINT20(也就是这个失误走了弯路详见下文)再测BAT_VOLT为7.2V正常,TH_DET为0.01V也很
正常三脚也正常但就是
-PWRSHUTDOWN为低

由于-EXTPWR低电平所以我就没测BQ24724的条件(也是偷懒啊)不敢说百分之百正常起码百分之九十九是正常的,那就继续追踪-PWRSHUTDOWN还去到待机芯片51220的EN脚开启线性5V

,另外还有扩展坞和BU77700由于IBM的电路图画的线太长我估计截图下来大家都看不清所以就没有截图,问题也就是在测51220的主供电的时候找到了启发,23脚VIN是慢慢从20V掉到0伏的,看来保护隔离是慢慢掉的而且不稳定,这并不是后级短路 欠压什么的引起的,问题在哪里呢,再回去测BQ24742的PVCC为20V正常 ACDET也正常的,测EXTPWR#低电平那就更正常了

返回来再次检查TB62514测到VINT20的时候问题终于浮出水面R487上端20V下端不稳定,

有时十几V有时20V,用力一戳电阻断了,原来不稳定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电阻,我看这个TB芯片也不费电就随便找了个电感代换了
装机测试一切OK,其实这个我还是看着笔记测的不是太熟,有经验的人我估计这个故障会被秒杀,因为我没有按照标准的步骤来,要是早测VINT20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秒杀,之前这个板子还被另一个师傅换过TB芯片,后来我还换过51220因为断开51220的EN那么-PWRSHUTDOWN就不会为低,也许是VCC3SW负载能力不够因为R487不稳定,这个也说不准因为是不稳定也说不定出现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
,以后可不要偷懒了哦如果问题找不到那就要从头到尾仔细排查,就是这个小小的电阻让我们新手汗颜,我正在总结IBM的时序有时间给大家发上来

网友:
客户机器已经拿走 无图无真相  看来只能自己做沙发了

网友:
就一个电阻坏了吗

网友:
分析的真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X220I的开机故障和你的一样,也是20V都掉完。还好有波波,3.3二级电压转换管不稳定,转LAN供电的。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