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CER 显示器贴片三极管 H2A的代换

楼主(2014-03-07):
一台ACER 显示器
型号:ADBP
故障是链接VGA线就黑屏 ,检测得两个三极管已经损坏代码是H2A 求助用什么可以代换的?  谢谢!

网友A:
看看板上是否还有这型号的管对比测试下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板上是否还有这型号的管对比测试下就可以判断了。

找到资料了,是PNP型 引脚定义是 将三极管两条腿向自己   左边是B  中间是C  最后是E

网友:
2A的管子在通用高压板很常见

网友:
找个板,都可以换的,,,一样位子的

网友(2016-08-31):
顺便找个高压板,多的是

网友:
找同位置的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
坏板上拆,功能差不多的就可以了,找一样型号的太费时间 了

网友:
好像H2F可以代换 具体的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