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进系统立马掉电,大家给参考是怎么问题

楼主(2014-03-07):
刚进系统滚动条的时候 就立马掉电了,掉电还能开机,求思路

网友:
进BISO掉电吗?

网友:
本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外接适配器无法供电,但是适配器有正常电压输出,而实际开机用的是电池的电,建议你先拔掉电池,不要用原机适配器供电,用维修电源试机,开机进BIOS看看能不能一直稳定,不掉电,跑电流正不正常,在做判断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网友:
看看进PE会不会掉电。

网友:
换个硬盘 系统 内存 刷BIOS 换桥 换板

网友:
你看进安全摸式掉不掉,如果不掉,你就把显卡供电的电容换了,我以前遇到过一次,是Y450

网友:
单独用电池开机是否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首先得排除散热,再看看板子有没氧化,之后就加焊供电芯片,重点在CPU供电那块·······

网友:
在CPU供电旁边 加几个电容  还有就是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腐蚀  再考虑桥 IO  BIOS之类的 可以先把 温控摘掉试试

网友:
猜开看一下,测各个电路有没有电。看是什么地方掉电。

网友:
进BIOS稳定吗  换下供电芯片吧

网友:
处理下散热·要么刷个bios吧

网友:
慢慢来 线排除外设引起的,在去修板子

网友:
看来比较复杂哦  先确定系统  bios USB有无过流

网友:
显卡考虑 !!!!!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台同样的故障。是独显坏了,把独显驱动禁用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看来这机器问题都一样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搞啊   一个个排除把  没办法 不过先进PE看看掉不掉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找BIOS,然后在找南桥,

网友:
核心供电不正常

网友:
要掉电的时候看可调电源 电流是不是很高?

网友(2015-05-28):
我怀疑是CPU供电不稳造成的,因为在走进度条儿时CPU的占用率很高的,CPU的供电处于高峰状态.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BIOS下面掉电不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吗,不进系统进cmos会不会

网友:
考虑一下温控 /bl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