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PP42L掉电维修

楼主(2014-03-07):
    今天接手了一台DELL 1440(PP42L)的机子,原来轻微进水,经同事清理后时亮时不亮,不亮时不出内存供电,换过内存供电芯片51116,还被加焊过CPU供电芯片。。。实测1.8V只有0.4V输出,上管G级0.4V、D级19V,下管G级无电压,大致判断内存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不全。
    找过论坛,找不到此板的图纸08265-1,只找到一份相似的,对照着修啦,相似度还挺高的,我把它放在下面。

搜索1.8V电感PL3801,在找到供电芯片,发现图纸的芯片和板上的芯片不同,图纸是15脚(没看到第16脚?)的51117,而板上是24脚的51116,于是再下了一份51116的PDF,一个一个引脚对着量电压。

    2#,5#,24#为0.2V                       4#,8#,20#,21#,23#为0.4V                         6#,9#,14#,15#,16#为5V
    10#为0.23V                                  11#,13#,19#为0V                                           22#为4.6V
    再大致测了测正常时电压
    2#,5#,24#为0.87V                  21#2.3V                  19#5V             10#0.23V             11#3.3V
    主要是VTT电压和S5这两个电压在变动,到底哪个先我也搞不清楚,不过一查图纸就知道了。

    1.8V的EN是由S3和S4两个电压相与之后才出的,其中有一个为0自然不出供电了。

    再追得S3有出,S4无(在I/O 21#测得S4为0,其它芯片真找不到,图纸不匹配)
    S4时出时不出,那就做南桥吧,做完南桥涛声依旧。。。联想到同事说的南桥下面进水,难道里面的焊盘腐蚀了?真的要拆下来重殖?同事再说,进水的是背后,反过来一看,果然R3802这个电阻的焊盘完全腐蚀了,挂掉上锡不能,但有时候还能正常触发就没去管它了。想了半天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就叫老板帮忙看看是否还有哪里腐蚀断线了。老板看了没两分钟,叫我把那线飞上,果然能正常触发了,神了!明明那个地方什么原件也没有,就算断了也能开机,怎么会跟它有关系呢!

    查图纸,那电阻竟然跟PM_SLP_S4#信号有关,可能是个跟随电阻还是什么的?我也不懂,不过总算搞清楚原因了。哎,早知道一条线就能搞定的问题何必绕那么大一圈啊!纠结~~~~

51116芯片PDF

完全一样的找不到,只有这个相似的

网友:
信号断了,当然是低电平了

网友:
TM的不管怎么编辑,上的图片还是那么小

网友A:
有电路图就是好修,不知道这样修能用多久

网友:
修电路正常的话至少也能用好几个月啊,只要别的地方不出问题基本不会坏

网友B:
没看明白  你明知道腐蚀了  还要老板看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  你明知道腐蚀了  还要老板看  什么意思

我看到腐蚀但是能开机啊,我就以为不关那里事了。就叫老板看看还有没别的地方腐蚀

网友C:
为何不事先看主板有没有电阻 腐蚀啊 那样就不会去查那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事先看主板有没有电阻 腐蚀啊 那样就不会去查那么久了

那个电阻原本出厂就没装的,而且焊盘腐蚀掉也能开机,我以为是空的,就没去管它

网友D:
有没有遇到过CPU没电压的?搞死 都修不出来 ,文盲 不会看图纸 求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遇到过CPU没电压的?搞死 都修不出来 ,文盲 不会看图纸 求通病

这台机器没遇过,别的机器倒有,可以先查查有没短路,前级电压又没出来,再换换芯片,在查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就是好修,不知道这样修能用多久

你和4L是双胞胎?

网友(2014-08-07):
帅屌 你的图太小了 看不到

网友:
PM_SLP_S4#经过电阻r3802转换为PM_SLP_S4#_1之后与PM_SLP_S3#相与开启内存供电的。

网友:
看着吃力,可以重新编辑下。

网友:
楼主后面传的那个1440的图是正确的吗

网友:
能修好 功力还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