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47A 掉电

楼主(2014-03-07):
(图片)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有两台和你的问题应该差不多啊

网友A:
把能拉低HWPG的信号全断开试试

网友:
要不发来我修修? 也不能光看电流呀 你要顺着时序跑了

网友:
有EC BIOS吗?

网友:
看看各电压的PG信号,和温控电路,必要时把EC也给杀了试试,有消息回复哦,期待结果

网友:
看看时序吧,应该还是缺电压或信号,看cpu到时钟,时钟发出imvpok信号到南北桥,和pcirst#正常吗。

网友:
还有看看ec有没有发出PWROK信号到南桥。

网友:
有结果了吗》、我也正在修一台!

网友:
机器修好了 吗
哪的问题

网友:
我这里也来了一台同样的问题,看来是有通病。不稳定就换板算了!

网友:
看来是有通病

网友(2015-05-25):
到0.9了 平台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能拉低HWPG的信号全断开试试

都正常出HWPG还断开?你是没认真听

网友:
复位看看,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