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47A 掉电

楼主(2014-03-07):
(图片)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我有两台,故障差不多

网友:
楼主  修得如何

网友:
没好,换板了

网友:
个人觉得重点应该在CPU供电那块!!!我上次修过一片差不多的,最后CPU芯片供电氧化

网友A:
我的e47a不定时 掉电 重启   和楼主的故障差不多  最后也没修好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e47a不定时 掉电 重启   和楼主的故障差不多  最后也没修好

刷205版本的BIOS

网友:
你最后刷205版 的bios 好了呀

网友:
会 不会是哪儿电不正常哟

网友(2016-01-01):
上0.3 后重启0.9 你CMOS装了没有.

网友:
呵呵,这样就不修了,

网友:
我手上有台不定时掉电的,有时候开机到一点几电流就掉。有时候亮一会掉, 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