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4-03-07):
一台山寨的上网显示的图相要从镜子里看才正从开机到进系统都左右方向相反,望高手指点,北桥已经重植

网友:
楼主说的是,先排除屏的问题,可以接外显试试,也可以进PE看看会不会。

网友:
外接正常,现在没有同样的屏不确定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刷BIOS了吗?这个基本确定是硬件问题了,不过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老子,这年头啥怪病都能出,搞了两年维修这还是我见到的头一出,楼主弄好了记得分享出来哈,纯熟好奇围观,个人也认为屏的可能性大点,显卡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真没遇到过,高手过来指点下迷经

网友:
呵呵。。intel显卡有个快捷键按了会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
碰到过,屏问题

网友:
要是从开机自检到进系统都是这样真要换个屏试试,感觉是屏幕逻辑板上的存储器数据故障

网友:
我以前维修戴尔碎屏的机子,换屏出过这个故障,而且分辨率也不对,后来换了原机屏幕的码片(存储器)就好了,你这个从开机自检到进系统都是反的,外接正常,很有可能是屏幕逻辑板上的码片(存储器)数据异常所引起的,我拍了个码片的图你借鉴下,这个就是在屏幕逻辑板上的8脚存储器的样子,如果能再找块屏试机,确定屏的问题,可以调换一下这个存储器试试,顺手把能正常显示的屏存储器数据用编程器拷出来,写到这个反屏上可以排除故障,屏线也要重点检查一下,希望你修机顺利!

网友:
哥们:您白费劲啦!其实什么都没坏,在显示属性高级设置中有一项叫做:“镜像”

网友:
以前接修过一台戴尔的碎屏本子,换屏后出现类似情况,而且分辨率异常,外接确是正常的,后来换了原机碎屏逻辑板上的(码片)存储器,故障排除,正常显示。你这个要是从开机自检到进系统都是反的,外接正常,就很有可能是屏逻辑板存储器数据异常照成的问题了,建议找个屏试试,这个步骤一定要注意,1.要彻底断电,拔掉电池,在安装屏试机,不然即使是没有开机也是有可能损坏主板的(主板电路设计原因),2.山寨本屏线也要好好检查一下,如果确定是屏的数据故障,可以将好屏的存储器焊下来用编程器把数据拷出来,写到这个反屏上,是可以排除故障的,拍了个屏逻辑上板存储器的图,请你借鉴下,希望修机顺利!

网友:
看看进PE还是这样吗?若不是那就进系统找到显卡控制面板看看是不是选择为镜像了

网友:
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啊!很奇葩,还是大奇葩

网友:
提个建议,会不会跟屏线有关呀?

网友:
如BIOS都是反的话,应该是屏的问题,上次有个帖子的说过一样的现象,最后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试试在说吧。。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第一检测系统,是否系统问题,第二检测屏,第三检测显卡,

网友:
路过   没遇到过

网友:
系统  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软件问题,先可以进PE

网友:
奇葩问题   开机画面会不?

网友:
我的好奇心啊。楼主出结果一定要告诉我们啊~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屏或首是系统导致的,但是没把握。奇葩。。。

网友:
显卡选项里好像有功能可以达到楼主现在的这个现象,系统有装过吗?

网友:
看下 显卡里,有没有旋转设置,不行的话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个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楼主搞好后一定要分享下

网友:
屏上有一个八脚的小芯片上面写的有程序 找个一样型号屏的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
这个看着真是别扭,也许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之前那种看法。有结果分享下。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用软件可以解决。不用先都显卡,不然后悔的你。

网友:
楼主哥哥哪里坏了  能告诉声吗 谢谢了

网友:
现在怀疑北桥和屏的问题它是集成的显卡,手头没有现在成的东西换

网友:
系统问题是已经排除,因为开机的进BIOS也是反的,我也怀疑码片问题,我的屏号是:KD101N1-30NA-A1有没有那位朋友有同样的屏发个码片程序给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