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03-07):
同行拿来的主板,无待机,已经换过RT8206 ,测试芯片的EN3 EN5 为低电平,跑线路到IO  ,以为IO有问题,换后问题依旧,刷BIOS 问题依旧。后发现插电源瞬间有0.01待机电流,测试插电源瞬间3,5 V 都有,可能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测试主板各个电感,阻值均正常。断开3,5V 对后级的输出点,插电测3,5V均有,证明还是有短路,接上5V 的后级供电,3,5V均有,在把3V的接上,3,5V均没有,证明是3V的负载有问题。测试3V直接供给的芯片有网卡和南桥,拆掉网卡问题依旧,拆掉HM65 待机都有了。由于没有新的HM65 ,拆了个做上,可以开机,电流0.47A .无CPU 核心供电,其余电压正常。测95831供电正常,VR-EN 3.2V 正常,显然是HM65有问提,这种没核心供电的HM65坏的修了不止一台了,明天发个新的回来试试。

网友:
这HM65的桥爱坏

网友:
前面对3/5Ⅴ分析貌似错的,这机是这样的,你的可能EC工作不正常或者bios不对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呀。

网友:
修好了吗  修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HM65我也换过几个了

网友:
HM65不容易坏吧,55的坏得多

网友:
你要先刷bios吧

网友:
说的都对啊,看你维修技术还可以啊

网友:
今天换了个全新HM65 ,开机电流到0.53A ,等两秒左右升到1.08A 接着跳变,接外接显示器点亮。

网友:
修到过这机器加CPU 供电电容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EC型号如果记得没错应该是ITE8752的吧,不过我修了三台都是EC问题,换了以后直接触发亮机了。

网友:
这个板子网卡拆了不知道放哪了,谁能帮着看看网卡的型号,谢谢

网友:
这种95831不好搞,一般BIOS就是桥

网友(2014-05-28):
新HM65来了 换上好了的话 楼主来说一声

网友:
肖白求教:95831供电正常,en正常,不出cpu电压,为什么会怀疑桥呢?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可惜没有配图。估计是维修量大,没有时间写贴子吧,如果配图分析的话,此贴必火

网友:
网卡去百度下  或者问淘宝上卖相同板子的客服

网友:
楼主要是上个图给大家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步步为赢,最终把敌人拿下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