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实地实践全板维修第一天华硕P5G-MX 2.0

楼主(2014-03-07):
先来张特写
首先目测主板cpu供电场管驱动管有被换过的痕迹,有电容少了一个。先测5大供电的对地阻值,
待机------PCI插槽A14                                   120左右
内存------内存槽旁边的线圈电感,               200
  ------南桥上面的MOSS极,                 50左右
总线------CPU座和北桥之间的MOSS极, 10左右
Cpu ------CPU座旁边的线圈电感                   000
判断CPU供电短路
根据INTEL上电时序判断CPU供电是其他供电出来后出的,先不插小四P上电看其他供电是否正常,测量内存供电1.9V正常,桥供电0V,总线供电1.25V,内存和总线供电正常,
桥供电是运算放大器+MOS降压,测量MOSD级有1.9VG级没电压,有输入电压没控制电压肯定不会有输出的,旁边就有14脚的324,肯定是G324之间线路或者324的故障。万用表二极管档一表笔触MOSG一端在324引脚划过,咦没有蜂鸣响,不是324控制的?不会啊 一定是它控制,再接触旁边的电容电阻,还是不通,肯定是有断线的地方,找“神器”出马,
哈哈有点位图就是这么爽,没猜错实际就是MOSG级中间连接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到3248脚。
但是G级到第一个电容都是不通中间肯定是断线的,从G级开始跑线,跑线到主板背面,我去,被人用刀片搞了一刀,
估计是被助教动了手脚,补线后OK。桥供电出来1.54V
此板的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是经过内存供电转换得到的
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了,下一步进攻CPU供电,
上管,下管的D极都是对地阻值为0,看上下场管,驱动芯片都被换过
并且驱动芯片旁边有引脚貌似有空焊,以防万一直接把场管全拆了,驱动芯片AJ-9G也更换了,
发现一下管G极也没了焊盘铜箔,断线了。再打上下管D极阻值,上管D360左右正常了,
下管002,晕了还是短,那肯定是电容有短路了,拆电容,拆一个测一下,拆一个测一下,到最后一个拆了之后,
测值300多,正常了,NND,测量最后一个电容,很郁闷。不能被固态电容的外观给欺骗了。没有鼓包漏液表现出来的
把好的电容,MOS管,驱动芯片换上。再找下神器把那个下管G极的线补上。
飞线不能像我上面那样飞的,被徐总看到差点被爆头,我只是先应付一下把主板修好看是否正常,上假负载测量PG,复位点电压正常,因为是实践考核阶段,要求是维修到CPU复位出来就可以了。
CPU复位出来了,维修到此先结束!
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勿喷哦!

网友:
迅维学员修板就是干脆利索

网友:
基地就是牛逼啊,膜拜

网友A:
你真的是第一天吗  第一天这牛X

网友:
很叼了还谦虚

网友:
学习 学习 膜拜膜拜

灌水

网友:
基本上来迅维后   维修的思路都比较清晰

网友:
膜拜啊 都大神了 还这么谦虚

网友:
思路比我的清晰啊。。。。。

网友:
基地教得系统啊,维修思路非常清楚。

网友:
看来  天才诞生了

网友:
还没开始学,学会了也发个帖子看看

网友:
板子好可怜

网友:
去基地学习,看来是真的有用。就是比自觉的强太多了!

网友:
要是没点位图和图纸就不好搞了  华硕就是这个鸟样  很多没图纸  别说点位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
实地就牛B,思路比我这野路子要清晰的多

网友:
赞一个,再一次见证了基地的强大鸟。

网友:
变费为宝,赞!

网友: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去基地学习,看来是真的有用    路过学习学习了

网友:
都高手了还这么谦虚呀

网友B:
没有被徐总爆菊花吧  哈哈     继续努力 一个高手要诞生了

网友:
在基地锻造出来的  思路清楚 焊工过关  基地是个好地方

网友:
学员出来实习就是要多动手累积经验

网友:
羡慕,不知道好久才达得到这种效果!努力ing....

网友:
一个主板还有两个故障啊!!!楼主分析的细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被徐总爆菊花吧  哈哈     继续努力 一个高手要诞生了

这期的主板学员好像没有不被徐总爆屁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的是第一天吗  第一天这牛X

主板学习第三周了,前面有实践让查问题,但是没让动风枪烙铁,比我牛X的人多了去,比如我同桌阿明,那才 叫牛B

网友:
如果没点位图能搞出来基本就毕业了。

网友:
不错的学习笔记,新手收藏。

网友:
407的大神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牛逼,也说明基地培训的厉害

网友:
这哪里像新手………………含金量很高啊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看来还是要抽点时间学习学习

网友D:
我3月份来的新学员,还在上基础课,问一下你,在基地实践如果查到主板原件坏了,原件是基地提供还是要去找废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3月份来的新学员,还在上基础课,问一下你,在基地实践如果查到主板原件坏了,原件是基地提供还是要去找 ...

有料板的,等你焊工过了,就可以动烙铁风枪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期的主板学员好像没有不被徐总爆屁股的
徐总就好这口 哈哈

网友:
楼主厉害,再接再厉哦

网友:
借助了点位的光,要不 照着情况看 不咋好修 在没图纸没点位的情况下

网友:
逊位出来的就是牛逼啊 厉害

网友:
基地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懂原理,有方框图,有时序图,点位图,示波器,修起来最快。

网友:
分析透彻,思路清晰,值得大家学习,参考,膜拜。

网友:
主板也有点位图呀

网友:
硬件的基本功学的还是很扎实啊,经验也很丰富,好!

网友:
这都修上了,给力哈

网友:
新手这样不错了,

网友:
楼主维修心思挺细的,算是给我们这些菜鸟上一课,上家都整成那样了,

网友:
楼主谦虚了啊

网友:
中国那样都缺就是不缺人才

网友:
基地这么好啊,好厉害,好羡慕啊、、、

网友:
神器”出马,是什么呀.给我用下呀.

网友:
让我知道主板维修第一步干什么了。我自学的,有点难

网友:
看来看去不明理

网友:
被人用刀片搞了一刀,难道是故意的

网友:
哈哈,看看主板上那些焊接焊盘,理论有了,以后就练习焊接吧,有点当年的影子

网友:
供电什么的最好修了,最难修的就是复位和复位后不跑码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