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去除方正电脑开机logo 电脑型号文祥310(E320)bios

楼主(2014-03-08):
求如何去除方正电脑开机logo 文祥310(E320)SN DAC9007171
主板型号        V星 MS-6555
芯片组        英特尔 82845G/GL/GV/GE/PE - 82801DB/DBL(ICH4/ICH4-L)
BIOS        Award Software International, Inc. 6.00 PG
制造日期        07/26/2002

网友A:
进BIOS找到FULL LOGO字样的,关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找到FULL LOGO字样的,关掉就行

请教版主一个问题:所谓的进BIOS,是指进入BIOS源文件?还是按“DEL”进去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