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显示掉电

楼主(2014-03-08):
宏基4736G独显笔记本,开机进入WINDOWS几分钟就掉电
检查所有电压都正常,NEC大电容也已处理好
后来我把显卡的驱动Uninstall就可正常进WINDOWS几个小时都不
掉电,一装上显卡驱动进windows又掉电,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
我的4736zg也是进滚动条掉电是换了CPU背面的907,用了6个330修好的。你也试试看。

网友:
有几种可能:1驱动程序不对;2 系统装的不好;3显卡问题 4显卡供电 5139 不稳定  (通病)所致

网友:
忘记问了 是不是处理过散热系统,现出来一下散热系统!一定要加好硅脂,还有各个芯片一定要和散热器接触好!

网友:
是不是显卡散热不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几率大吧

网友:
已试过安装驱动,系统装的应该没问题,显卡供电 迟些再测
至于散热也许我做的不好,等下我再处理
因冷开机进WINDOWS可以到25分钟才掉电。在重开机后进WINDOWS就掉电。
我先处理散热问题。谢谢

网友:
检查散热 显卡供电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散热不好吧 先把原来芯片上的硅脂清掉 重上 看下散热器上出风口是不是堵了

网友:
处理好显卡散热的问题,开机7个小时也不掉电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已处理好了显卡散热的问题,开机7个小时也不掉电了
谢谢各位

网友:
路过 瞧一瞧看一看 有学了点黑

网友:
           楼主的分享,值得小弟学习了

网友:
我的是用电池进就掉电,接电源就不掉电

网友:
检查散热 显卡供电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显卡

网友:
显卡吧!~个人意见!~

网友:
我的是进系统一会就黑屏了~~~看到大电容先干掉再说吧~~呵呵~~~

网友(2014-04-10):
一般是电容的事情了,呵呵

网友:
也不排除显卡哦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之前也折腾过,后来还是换NEC电容解决的,建议楼主试试

网友:
又是一个显卡问题

网友(2016-09-19):
考虑显卡,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