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42寸电视机半边花屏,开二十分钟左右又恢复正常

楼主(2014-03-08):
一台tcl 42寸电视机半边花屏,开二十分钟左右又恢复正常 ,接下来再次开关电视机就一直正常,需要关了半天再开机又是半边花屏,不知道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这样的怪问题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
恭喜你,屏坏了!

网友:
屏显IC虚焊

网友:
屏坏的可能要大一点,

网友:
拆开重新装下 如果不行就报废了 也可以修屏的

网友:
估计屏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A:
拆看看看是不是屏显电路虚焊,或电源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看看看是不是屏显电路虚焊,或电源电容有问题吧

有碰到过吗?电源电容没有鼓包的,目测都正常.也正考虑是屏显电路虚焊.

网友:
看样子,屏幕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我不会修   但是   个人理解  既然   开机一段时间能够正常   说明    屏还能修的

网友:
修好了 出来说声呀

网友:
不要看表像,过段时间能好说明可能是屏有点小故障

网友:
应该是屏的逻辑板问题  或者逻辑板输出到屏排线问题比较小 因为开机预热后就正常

网友:
估计是虚焊

网友:
重插一插屏线看看了.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首先,加焊IC,如果不行换驱动板,再不行屏坏了!

网友:
百分百屏的问题,看看屏的型号,很多屏都是可以通过更换TAB模组修好的,深圳有专业修屏的

网友:
重插排线试下,不行补焊芯片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看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情況應該是主機板及電源部分先試試看,T-COM邏輯板故障不大像,因為影像花屏信號會跑,判斷主板故障較高

网友:
屏坏了哦,报废了哦,。哈哈

网友:
可能是潮湿引起的

网友:
虚焊或者屏NG

网友B:
把屏排线压压
czxiexindn
轻压左上角一屏线会恢复正常,松开就会花,后来直接在屏的左上角垫了一小块软泡沫垫进去试了一天机OK。不过不知道客户拿回去能用多久。
详情

网友:
千万不要去焊芯片,更不要去拆屏,,这种问题就是屏线氧化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屏排线压压
轻压左上角一屏线会恢复正常,松开就会花,后来直接在屏的左上角垫了一小块软泡沫垫进去试了一天机OK。不过不知道客户拿回去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