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额定230w电源空载12V输出10.5v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08):
长城额定230w电源空载12V输出10.5v,3.3v和5v供电都正常,这电源还能用么?能修么?是哪里出了问题.求教了

网友:
看看电容鼓包没有

网友:
带负载测试看下

网友:
电容没事,不敢带负载,怕烧主板

网友A:
可以用大功率低阻值的电阻或者一小段电炉丝做负载接到+12V输出,再测试电压。不是非要接硬盘主板之类的。脑子怎么不灵活呢

网友:
学习中  只看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大功率低阻值的电阻或者一小段电炉丝做负载接到+12V输出,再测试电压。不是非要接硬盘主板之类的。脑 ...

也可以用坏硬盘或者光驱这类的12V设备的喔

网友(点评):
对啊,半残废的主板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坏硬盘或者光驱这类的12V设备的喔

搞维修的 就是这些破烂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