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集显用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4-03-08):
接到DELL D630集显本子,说开不了机,接上恒流源能触发但掉电,跟客户说要检测让客户等通知。拆开后给电池放电后能开机,以为好了,安装好上电也能开机,但只要上电池就开不了了,现在用电源不放电也是开不了,请问这个一般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有没电了,在测测电压

网友A:
电池有电2.93V,主板接电测的是0.88V

网友:
电源电池转换部分偶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貌似是电源电池转换部分的问题

网友:
换块电池试下

网友:
你的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两块电池接口的那款。

网友:
只用电池的时候,测量一下公共点+PWR_SRC是否有11V的电压,这点电压应该和PBATT+电压一样。
如果没有,测量一下PQ70D极是还有11V的电压,有的话测一下的G极是否是低电平。
如是PQ70D极没有11V的电压,说明PQ69没有导通。查一下PQ69的工作条件。
要想PQ69导通的条件必需PQ69G极为低电平,也就是说PR317的一端要接地才行。
PU14B7脚必需是低电平。因为SBATT(备用电源)没有装。5脚应该是0V6脚是3.3V
。正小于负。所以7脚是低电平。这个是PQ69导通的条件。

网友:
哈哈 都是电池两个字  但是好像大家讨论的不一样  到底是CMOS还是锂电池

网友:
上面说的条件都满足了,现在想更换个SB看看。

网友:
触发时能听到电池接口那有滴滴的响声,不知道是不是MOS管还是电感的声音

网友:
用电池开不了机时,测一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还开不了机 就查EC 检测电池电路

网友:
没弄好,板也不贵,给客户更换主板了

网友:
电池充放电路。

网友:
换一个电池充放电芯片试试

网友:
测一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还开不了机 就查EC 检测电池电路

网友:
小水白,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电2.93V,主板接电测的是0.88V

直接在电池接口那里烧一下,主板电压0.88一定是有地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