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问题啊,自动关机几个小时后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4-03-08):
台式机晚上用了三个多小时看电视连续剧,自动关机了,没管,,早晨起来,,机子又自动开机,,到了昨晚看电视剧的界面,,,,咋回事啊????????????

网友:
是睡眠了吧  有些笔记本也这样  通常是win7系统

网友A:
睡眠也不可能自动唤醒吧。。。你早晨唤醒的吧。??

网友:
太奇怪了。。。。。。

网友B:
可以确定的是,你机器不是自动关机,应该是睡眠了,开机就到昨晚关机时的画面是最好的证据。。。。我见过在BIOS里设置自动开关机的,没见过自动睡自动醒的,你还是做个系统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眠也不可能自动唤醒吧。。。你早晨唤醒的吧。??

没动,自动开机的,输入密码后,显示的是昨晚看电视剧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确定的是,你机器不是自动关机,应该是睡眠了,开机就到昨晚关机时的画面是最好的证据。。。。我见过在 ...

是啊,自动关机可以理解,,自动开机,,还是昨天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眠也不可能自动唤醒吧。。。你早晨唤醒的吧。??

没人动,问过了说是没人动过,,,,,,,,,,,,,

网友:
是win7 64位系统

网友:
我以前遇到自己重启,但是没遇到过关机后起来还是昨天的画面,你应该是休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