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安钛克电源无响应

楼主(2014-03-08):
由于学校宿舍电路短路了,导致电源坏了,听到”啪“的一声响,没异味没烧黑,请问各位大大,是不是保险管坏了?还是其他的。。

网友A:
拆开看看阿  看看有没有元件短路学校有万用表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阿  看看有没有元件短路学校有万用表没

拆开过看看。。但是万用表不在手上。。无语了

网友B:
电路短路?是零线断了吧?380V电压直接加在电源上,估计初级大部分元件报销了,慢慢来吧,没什么电子基础的话,要不就从头学起,理论加实践,慢慢就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短路?是零线断了吧?380V电压直接加在电源上,估计初级大部分元件报销了,慢慢来吧,没什么电子基础的 ...

。。。不是了。。。在插头短路了,家用哪里有380的,估计是电源的过流保护的那个保修管烧了。。。

网友(点评):
插头短路如何烧的设备?我只是猜测是否你们宿舍的供电零线断了,这样的话加到设备的电压就得看运气了。

网友D:
初级电路估计坏了不少,还是找块表测一下,注意安全,别被电老虎咬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级电路估计坏了不少,还是找块表测一下,注意安全,别被电老虎咬到。

需要通电测试的啦?。。我的天啊了

网友:
如何看看。。就是红色框框的 脱焊了。。

网友(点评):
主动式的!看你不知能否修得好这种电源了,先测量下高压初级有没短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初级电路估计坏了不少,还是找块表测一下,注意安全,别被电老虎咬到。

换了保修丝。。。一通电马上又烧了。。。。不到2秒钟

网友(点评):
初级严重短路,不能简单的换保险解决。从保险开始往下跑跑线路,画下来也行,逐个排查,通电前最好是串联一个60W左右的白炽灯,避免重复烧坏器件及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保修丝。。。一通电马上又烧了。。。。不到2秒钟

就是在保险丝的位置串联一个普通60W的大灯泡?

网友:
开关管或PFC的MOSFET管坏。

网友:
要查的地方很多,就是初级部分,从桥一直往下查,除了开关管,尤其还要查一些电阻,还有主控芯片等好一大片哦,这种主动PFC的电源我修过,比较麻烦,不过进论坛学习了很久后,后经过几个高手指点,修好了好几个大功率电源,这论坛很好,高手很多,虚心的请教吧,会有收获的,唯一感到一点不足的就是,有关大功率主动PFC电源的相关帖子及资料很少,真希望有高手出来多多的普及下这类知识。

早期家用300W足够。少有主动PFC的,至少我没见过。能用起大功率电源的估计都直接换新的,没人给咱们修。信不过或者觉得修不如换。宝上恐龙哥卖二手电源很便宜,说无修。有的还保半年,不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了。。。在插头短路了,家用哪里有380的,估计是电源的过流保护的那个保修管烧了。。。

这个,如果回变压器的零线烧了,那你家的220就变380了。

网友:
会烧不少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如果回变压器的零线烧了,那你家的220就变380了。

其他都没有烧  就烧了这个电源。。。。是不是电源没救了。。拿出去维修两个星期了。。

网友(点评):
看电源比较新,应该在保修期吧,拿回厂商的维修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都没有烧  就烧了这个电源。。。。是不是电源没救了。。拿出去维修两个星期了。。

电源拆过了。。。。所以没有保修的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他都没有烧  就烧了这个电源。。。。是不是电源没救了。。拿出去维修两个星期了。。

两个星期有点过份了,猜测保险后面整流和pfc部分有管子击穿,如果pfc contr ic挂了会比较麻烦,不好买。

网友F:
小白别乱玩电源啊,危险。从你的描述看,高压部分的零件都要全部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星期有点过份了,猜测保险后面整流和pfc部分有管子击穿,如果pfc contr ic挂了会比较麻烦,不好买。

:但愿吧  我这里的维修都这样的。。。小问题 换个电容的  帮你搞搞。。。。有一次 主板无问题的。。就是个BIOS问题都检查不出来。。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白别乱玩电源啊,危险。从你的描述看,高压部分的零件都要全部检查。

对的。。所以我都没敢自己动了。。。所以直接拿出去了。。。不过我这里有咩有师傅。。

网友:
修理电源危险,要小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