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31MX V2 REV3.0主板不显示艰苦维修

楼主(2014-03-08):
这个案例已经发过一次帖,开始以为无CPU供电,后来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全板无时钟,无复位(诊断卡时钟灯不亮,复位灯长亮)。时钟芯片为RTM875T-605,没有PDF,找到含此芯片的主板图纸

下面电路比较诡异,注意黑圈中的0欧电阻。因为判断错误,以为CK_PWRGD低电平有效,量得它为0,认为条件具备,换了时钟芯片,无效。后来注意到CK_PWRGD应该高电平才对,才开始追查此信号。最后量得二个转换三极管有一个坏了,取掉,开机能跑码了,时钟复位全部正常。有的人可能想时钟芯片是好的,搞错了。实际回想起来,由于转换三极管毛病,CK_PWRGD时高时低,即使高电平时时钟灯从来没有亮过,因此我以为芯片也是坏的,并没有换错。
开始跑码了,是不是修好了?非也。跑到C1反复重启,内存或北桥相关部分故障?非也。最后刷BIOS好了。
总结:共3个故障,时钟芯片、转换三极管、BIOS。没图的主板修好三个故障,不容易啊。这个板子因为带集显,所以利用空闲时间断断续续修了好几天,最后成功。建议大家不要简单模仿,耗费时间,误了做生意赚钱大事。
此主板论坛没有BIOS,现奉献出来。

网友:
能修好,找到真正的问题就是王道。。

网友:
楼主高啊 这也让你查出来了

网友:
厉害,我们这边双敏主板不多见,哈哈,坏的还多嘛

网友:
其实双敏的BIOS坏的比较多,我这边也过这样才板子

网友:
双敏的板子,?遇到的不多,bios也会C1反复重启?想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