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4II可用升级迅驰二代CPU的BIOS

楼主(2014-03-08):
老本神舟M152S,855GM主板网上说可以升级二代迅驰CPU,买了2.0g的迅驰CPU,换上点不亮,不知是否有支持的BIOS可用?
经测试网上的244ii的bios,只有1.15版本可以使用;1.17的两种版本都不能启动。原机好像是1.16的现在找不到了。
图片为卡槽上标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补充内容 (2014-3-11 09:11):
已解决----谢谢

网友:
哪位有244ii的1.16  呀?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需要呢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整呀

网友:
这个还真没升级过  升级过i系列的

网友:
谁有的发一个呗

网友:
哥哥啊 换个机器吧  修好都慢的要死  我这边那种机器收价50  硬盘 屏幕都好

网友:
谢谢各位,关键是买了2.0CPU来折腾,为此又买了USB编程器,目前还是没办法?

此本已服务10年了,啥呀没坏。

只是想玩玩,,,,,,,,,,

已换新本:神舟精盾K480N I7 D3

网友:
升级U比较麻烦的,上次有个朋友是530的U印象中之前升级过,533的,可惜我没找到缺口方向一样的的,因为533有两种缺口方向的,不同是不能用的

网友:
已点亮二代迅驰CPU,原来是CPU过热保护,有个奇怪问题请大师解答:

涂上硅脂,反而不能点亮;去掉硅脂,就可以点亮,但是出风口温度只有30度左右,感觉比以前低,请问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