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15秒关闭系统

楼主(2014-03-08):
这片板子本来的缘故是死机  然后发现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  最终加焊时钟芯片修好了  然后昨天用自己的测试硬盘装系统  测试了一个小时左右  今天装进机箱时  一个蛋疼的问题出现了  在开机显示LOGO 界面后出现的英文界面处  提示15秒关闭系统  说是USB驱动非法什么的  然后不能进BIOS 把USB键盘 鼠标啥的都拔掉还是要15秒关闭 以为是bios问题 但是进不去bios  去官网刷了几个  还是老样子电池放电也没用  真的是蛋疼啊 也有人说是系统问题  关键裸板点亮 也是15秒关闭啊!!!求解啊  有兄弟遇到这奇葩的问题的吗????

网友:
快速顶起  置顶  求支援啊  比较急  有知道的麻烦说下  谢谢啊

网友:
大神啊  有木有 速度来吧

网友A:
测USB口阻值电压,USB接口短路可能会有15秒关机现象

网友:
USB供电IC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华硕的主板吧,看看USB这块的问题,华硕板子USB不正常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USB的s_usboc#信号被拉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USB口阻值电压,USB接口短路可能会有15秒关机现象

USB 阻止都在550左右 貌似没什么问题 电压也就5.5v

网友B:
USB 短路 拔掉机箱前置USB 查看后板载USB 我遇到两台都是U口断裂造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短路 拔掉机箱前置USB 查看后板载USB 我遇到两台都是U口断裂造成短路!

我都说了  裸板点的 阻值供电都测试过的

网友:
也修到过这种板子  修了好长时间   没搞定

网友:
usB供电问题

网友:
慢慢研究 都会有结果

网友:
看看USB的电路,时钟有木有

网友(2014-07-16):
华硕H61 比较另类的15秒关机看看这篇文章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USB接口短路或者usb有2组线路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