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90X-UD4跑55

楼主(2014-03-08):
GA-MA790X-UD4跑55怎么维修

网友:
跑55,换个内存看看了

网友:
换U  换内存 再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BIOS  内存 桥

网友:
桥空焊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最好是检测下供电 复位 时钟,拿个灯座把CPU看下,看看打阻值上面有什么异常,小动动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