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开机电流到0.15求指点

楼主(2014-03-08):
M5010能开机电流到0.15左右,肯定无CPU供电。以前修过这种情况好像是RT9025那出现问题,然后就换掉了。结果还真的开机显示了,可是用不了多久就自动关了 再开就出现老故障了 再吹吹有能可以,外围电路都测了 电阻都正常,真的不知怎么搞了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无CPU供电

网友:
那就查条件啊

网友:
加热能好,楼主为什么不考虑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少了供电

网友:
应当是少了供电吧

网友:
查下南桥试下了

网友:
LZ给的描述太笼统了吧 既然是RT9205部分 那就继续检查

网友:
刚碰到了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把周围的小芯片都加焊一下

网友(2014-04-08):
我也有一台,上电到1。3左右就掉电到0。13,此时待机没有了,过了几秒再到待机电流状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