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_ISI 无复位

楼主(2014-03-08):
   如题,主板是网吧的,常修这种版型,心理不慌。
   刚开始测试是可以点亮,但忘了显卡的12供电,没插,报了个错,赶紧的重来,再上电就是无复位了,测cpu供电没了,拿掉cpu测试cpu供电又有了,心里有点没底,CPU坏了?
   重新找块板上cpu可以正常点亮,反复测试都是好的,cpu正常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上好cpu,测个供电,除了cpu其他正常,上管无控制,芯片是APU  asp0901 ,测试供电正常,en为3脚,正常为1.3左右,实测0.5,相关元件为 这些,测排阻的另一边为1.3,和en相连这边是05,心里有底了,华硕822和102,510这些最喜欢坏了,找料板换上,上电测试跑吗点亮。修复。
     手机坏了,拍照也传不上,所以没图。图纸送给大家。 p5ql-isi

网友A:
谢谢楼主,让我学习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让我学习了很多

额,这算不算灌水?大家共同进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这算不算灌水?大家共同进步吧。

我没灌水啊,我是看了你的文章,让我学到好多东西,谢谢你了

网友C(2014-05-12):
你的点位图压缩方式是什么?快压是啥,下下来什么都看不到,本来以为可以有点思路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耐心,给我肯定换一个供电芯片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点位图压缩方式是什么?快压是啥,下下来什么都看不到,本来以为可以有点思路了······

快压就是个压缩软件,下载了,解压,用华硕专用的点位图软件才可以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