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0充电充不进,求助。。

楼主(2014-03-08):
如题,UX30充电充不进。进系统显示正在充电。充电指示灯红色长亮。充电芯片是MB39A132   第1第2第3和第24脚都为19v。第3脚1.6V。21脚基准没有。换啦一个芯片还是没有。地线正常。芯片确定焊好啦。对地没短路。哪位大师能告诉我为什么基准不出来。有主供电不是基准就应该出来了吗。还是要其他条件啊?在线等。。。。。请大师帮忙看看

网友:
为什么没人来啊。跪求大师帮忙看看

网友A:
换芯片,换EC,换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换EC,换开关管

芯片换过啦啊。开关管和芯片的基准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EC手上没货。我这订货不是很方便。所以想至少得查出个大概再订芯片

网友:
有么有人啊?跪求大师指点啊

网友:
查供电呀,再看一下IO 信号有没有发出来。

网友:
小弟没修过帮不上你了 哥哥

网友:
呵呵,楼主会看图纸,就应该会跑电路,不要死盯着芯片,有可能是其他地方引起公共点保护隔离短路,关掉了。找找其他的地方

网友:
多查查,多测试会有惊喜.电池换了么?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帮你分析,最好你把所有引脚的电压都测出来,上传上来这样好给你分析,那个脚位的电压不对

网友:
你如果怀疑VREF没出基准电压,你要考虑ADJ调节了,你们有3个ADJ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没有高人出来指点吗~

网友:
你有这个图纸么?  我的认不到网卡、

网友:
换芯片,换EC,换开关管..

网友:
量下电池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