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59R不显示,求官网分离BIOS

楼主(2014-03-08):
一台东芝L600-59R机器,上电电流1.3-1.7跳变,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求官网分离的BIOS资料

网友:
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右键解压 试试看 里面有没有你要的bios

网友:
听说分离很麻烦的

网友A:
东芝这款机器 一般都是 内存松了 或者是内存问题   内存排除后 就是I/O芯片虚焊了  加焊就好

网友(2019-09-09):
引用 网友A:
东芝这款机器 一般都是 内存松了 或者是内存问题   内存排除后 就是I/O芯片虚焊了  加焊就好

这些都是小白做的事情    好好学吧   别乱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