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好卡

楼主(2014-03-08):
为什么我的电脑用win7系统打游戏非常卡,但是用xp系统的又不卡呢?大家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内存小。显卡驱动不合适。

网友A:
重新下个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个显卡驱动

下了好多次都没法呢

网友:
多大的驴拉多大的车,最简单的道理呗。。。。既然用xp不卡 那就用xp呀

网友:
重装系统 全盘格式化

网友:
内存 加大点看看

网友(2014-04-11):
从你描述的问题中来说,我觉得你电脑的配置就是XP系统流行时的配置,有些XP系统流行时的配置会出现不兼容WIN7系统的可能性,故在装WIN7系统下,CUP处理数据的速率达不到系统要求而会有卡的现象。

网友:
内存小于4G可以试试WIN7 32位系统。

网友:
就如楼上几位说的一样,第一:内存比较小,因为WIN7系统是要比XP吃内存大些。
                                            第二:就是系统兼容性问题了,如果WIN7太卡建议就别用WIN7,个人觉得XP是比较好                                                          用的。

网友:
xp不是不更新了吗

网友:
放弃你的破机子吧,要是是二代的机子,就重新配个三代的机子吧。。。。。。。。

网友:
C盘内存小

网友:
配置达不到  还是用xp吧  个人认为xp比较好用

网友:
内存多大,扩下内存C盘稍微大点,系统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