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进入system recovery options

楼主(2014-03-08):
如题! 一台新的台式机 装了系统,然后断电一晚上,第二天开机 开机进入system recovery  options 是怎么回事呢?     引导也修复过  系统也重装过  求大神

网友:
之前是不是打了什么补丁,或者安装了什么软件?系统出现问题,这个界面是要修复系统。
如果有系统镜像光盘可以选择用光盘恢复。或者用PE恢复启动项。
你的是联想或者什么的品牌机吧,系统的备份镜像是不是你给删除了 。
追问前一天电脑是有程序更新过,今天开机就变这样了,
回答之前重启是否有选过上面的选项,还是直接点击右下的RESET。你可以选择SYSTEM IMAGE RECOVERY试着恢复一下。
追问点过啊。后面还说finished。我还以为重启就可以了。但还是显示这个
回答上面三个选项都试过了吗?如果都试过,那你就用PE进系统把资料备份一下,考虑重做系统吧。试过的情况说明一下。
追问全部都试过了,后面都是有(关机 或者重启),那个系统怎么做,资料之类的到无所谓啦,没什么特别重要的
回答做系统不难,把要做的系统光盘放入光驱,然后重启自动读取光盘然后按提示一步一步就可以了,都是中文的比较好弄,你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做系统的步骤。建议你在做系统的过程中把C盘格式化,不是重分区,这样系统最干净。至于在哪一步格式化看你做的系统,XP和WIN7界面不同,搜一下资料就知道。如果放入光盘重启不能读取光盘的话要进入BIOS改一下启动顺序,一般快捷键有提示F2 F10 F12,如果再有不明白截个图吧,这样说的明白。

网友:
是7 的系统吧,提示恢复系统,如果没有插在电脑上什么启动盘之类的话,请把盘格式化,重写MBR引导,还不行的话,检查下硬盘是否有坏道造成的,MHDD扫描看看

网友:
你这个,是开机引导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