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七彩虹520不加电

楼主(2014-03-08):
没事做的时候找到了师傅几个月放着的坏板子,一直没人修,所以我就没事看看了,台式机懒得找图纸了,大多都不会有的,要有就自己动手能力就强多了,没办趁着法只有徒手干了,接上电源,CPU,内存,诊断卡,发现诊断卡不跑码,很显然不跑码的板子最不好修,不明故障,故障多多,这是一个南北桥合一的板子,师傅说这种板子桥容易坏,所以我量了USB对地阻值,CMOS对地阻值,三端稳压器对地阻值和电压等, 都正常,基本6成可判断桥没坏,至于桥虚焊,暂且先不判断,所以就暂时没管这边,桥电压也没量就直接看CPU了,发现CPU没电压,没温度,就找到了CPU的场管,一量,我曰!这么低的电压!0.25V 这太不对劲了,接着三个以下的管子都是0.25V,这让我看到问题了,马上随着管子的0.25V走CPUPW芯片的线路,发现经过的几个电阻都是0.25V,直到一个电阻的上下端都有5V,电阻下端接着电容,电容下端只有0.25V !这让我看到大大的问题了!我马上开始怀疑,是电容拉低的电压还是芯片本身还是场管以下的所有芯片,所以我还是挑好挑的搞,把场管下了,发现还是0.25V,也量过场管,是好的,一个N沟道的场管,只是可怜它了,又给焊了回去,马上生气的瞄着那个诡异的电容,当然芯片本身拉低,就麻烦了,又要找芯片,换芯片多麻烦,只好挑好挑的搞,直接干电容了,干掉后,哎呀,诊断卡跑码啦!CPU温度有了,电压也有了,三管子有1.25的电压了,正开心的时候,丫丫的就跑了两下跑到C100这个代码,很显然不用接线也知道不会亮的,我随之就知道肯定是内存或内存周围的电路有问题,马上把内存坏了一个槽子,通电还是一样,丫丫的,就去量内存的电压,1.8V正常,内存储存芯片正常,哎呀,只有换内存条了,一换后,一接显示器,奶奶的,终于亮了,激动死我了啊,不到半小时就搞定了,哈哈,笑乐了,故障就是那个小B电容漏电导致的电压一部分被拉低到地,哎,新手瞎研究,莫追究,希望大家多教导

网友A:
学习了 好样的

水贴!多学学楼主的步骤和维修的思绪,而不是来句 学习了!
水贴!多学学楼主的步骤和维修的思绪,而不是来句 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写的很仔细好懂

网友:
我只是瞎猫子碰死耗子罢了,都没打过那边故障的阻值,全是量电压的,我也是刚学不久,刚刚才知道那是CPUPW6个管子的上下管的下管,瞎折腾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的很仔细好懂

谢谢你顶我啊,我是新手瞎研究的,这次是运气好罢了,那管子是上下管我都现在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好样的

呵呵,我开始不知道那是一个下管,我现在告诉你是6个管子由CPU芯片控制输出额定电压的,所有的三个下管都被电容漏电拉低了,不要被我的一些破习惯误导了,我也只是不懂的不搞,瞎折腾

网友(2014-07-06):
思路很详细

网友:
新手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