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 内屏开机即刻进入屏测试模式一样

楼主(2014-03-08):
Compaq 515 板号:6050A2258701-MB-A03 是AMD 集显 内屏开机即刻进入屏测试模式一样。外接是正常可以进入系统的。就是外接老会显示屏幕自动调正模式。测量各电压信号都正常。屏确认是好的。刷BOIS 也一样。不知道会不是屏线引起。望朋友指教。

网友:
显卡到屏EDID的两根线开路 也就是说不是屏的24C16芯片损坏就是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
接口上的电压都正常吗、

还有集显的供电是否都正常 、

网友:
屏线 接口·信号的问题·缺信号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我昨天已经订了屏线 今明两天应该会到。到时候给大家消息。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

网友:
屏线屏程序都有可能。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换了屏线还是一样,我今天重值下试下

网友:
难道真是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