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时时不开机

楼主(2014-03-08):
一华硕A8J有时开机正常使用,有时不开机,拔下硬盘按开关几次又能开机,每次开机必停在选择F1,F2界面,各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4-3-9 11:18):
今天拆机测试COMS电池,电压2.5V,更换了。现在日期可以存储了,再监视几天看还有没有时时不开机。

网友:
有可能是休眠开关的问题你把休眠开关取了试试

网友:
貌似这个机器有通病!网上 仔细查查

网友:
按 F1 F2  是  有什么提示呀  按了一后是什么反应呀 不插硬盘每次都能正常开机进PE 吗

网友:
A8J时序 本人手工绘制 高手绕道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8184-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请参照此贴 慢慢查找原因

网友A:
不会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吧

每次开机都是出产时间,主板电池肯定是没电了,但是电池为什么不供电,明天拆机。

网友:
COMS电池没有电了怎么保存